英威腾变频器设置求助

楼主(2012-02-15):
一台英威腾CHF100A-15G/18P的变频器,想用AI2作为4-20ma的模拟量反馈输入,但是有两个4-20ma的信号作为反馈,每次只需要用一个,可不可以用一个三档6脚的钮子开关进行切换?控制15千瓦的罗茨风机,加减速时间设多少合适?最小运行频率设多少?

小弟第一次用英威腾的变频器,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你的模拟量输入信号不是同时使用,可以进行各组间的切换使用来操作吧!

网友B:
可以这么切换,控制15千瓦的罗茨风机,用S曲线,加速时间设置为10S左右都可以,停车方式用自由停车就好,减速时间不用设置。

网友C: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