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那个控制系数怎么得来的?

楼主(2012-02-15):
我时新学使用伺服,可是计算脉冲与电机移动距离的关系时候有一个系数,那个系数是怎么得出来的,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他们的关系是

1比1 1比10  这样得话看起来比较直观也,而且我也不用老去计算了。

各位大侠帮帮忙 帮帮忙

网友A:
与电机 减速齿轮 丝杠等都有关系  NC手册上有很详细的公式

网友B:
没有你说的那种关系,那种关系来源于选型。减速比啊  丝杠啊 一些列的 计算出来的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厦门-alive关于没有你说的那种关系,那种关系来源于选型。减速比啊  丝杠啊 一些列的 计算出来的内容的回复:

我知道大概,不过很想知道那个公式是怎么样得来的

网友B:
我不是给你一个QQ 群了么? 你到群里我可以给你细细的说

网友C:
自己按比例算出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说的那种关系,那种关系来源于选型。减速比啊  丝杠啊 一些列的 计算出来的

网友E:
    如丝杠导程为5mm,电机与丝杠直连,那么,电机转一圈负载移动5mm。若要求精度为0.001mm,那么电机要5000个脉冲才转一圈;若要求精度为0.002mm,那么电机要2500个脉冲才转一圈。

你说的系数就是电子齿轮比,就是是通过更改电子齿轮比的分倍频,来实现不同的脉冲当量。

网友F:
这是反馈分辨率与指令分辨率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个人认为只能根据实际应用去算,没有更偷懒的方法。

网友G:
应该不能调,但是你可以算啊,比如10000个脉冲走了多少距离。除除就能的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丝杠导程为5mm,电机与丝杠直连,那么,电机转一圈负载移动5mm。若要求精度为0.001mm,那么电机要5000个脉冲才转一圈;若要求精度为0.002mm,那么电机要2500个脉冲才转一圈。你说的系数就是电子齿轮比,就是是通过更改电子齿轮比的分倍频,来实现不同的脉冲当量。

发5000个脉冲比发2500个脉冲的时间长,要求精度约高,就相应的要牺牲速度了.

网友I: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如丝杠导程为5mm,电机与丝杠直连,那么,电机转一圈负载移动5mm。若要求精度为0.001mm,那么电机要5000个脉冲才转一圈;若要求精度为0.002mm,那么电机要2500个脉冲才转一圈。你说的系数就是电子齿轮比,就是是通过更改电子齿轮比的分倍频,来实现不同的脉冲当量。

有点道理

网友L(2013-02-02):
对:EBN战略军团厦门-alive关于我不是给你一个QQ 群了么? 你到群里我可以给你细细的说内容的回复:

你的答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就是拉人进群。这个在这里回个帖子,不用30个字就可以说清楚

网友M(2013-05-18):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电子齿轮比

网友N(2013-08-23):
哈哈,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O:
以研发生产伺服滑台,三轴伺服平移台。提供学习及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