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2-02-15):
我现在学习plc,串口怎么通信啊,我电脑有个简单的Comtools发送和接收数据,但是一直不能成功,我直接输出SMB30D和SMB130的数据,这个怎么设置啊,程序也不懂啊,通信这一块很差劲

网友A:
调用S7-200MODBUS库,至于如何用,如何读、写S7-200内部地址,在S7-200帮助文件有详细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用S7-200MODBUS库,至于如何用,如何读、写S7-200内部地址,在S7-200帮助文件有详细介绍。

网友C:
首先先确认你串口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自己做的,连接针脚一定要正确。然后在软件里设置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D:
你是什么牌子的PLC,有专用数据线吗?如果没有,首先搞对电平,在搞对协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牌子的PLC,有专用数据线吗?如果没有,首先搞对电平,在搞对协议。

硬件接口 协议要一一致,  例如 RS232, 对RS232, RS485<->RS485,RS422,  等等!

网友F:
大家多来支持一下;相互交流一下啊!!!

网友G:
建议你精读系统手册。

网友H: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I:
多多看看自由口的教材资料,多搞点示例做做啊

网友J:
西门子帮助里都写的很清楚的,好好研究

网友K:
1.硬件接口要对,西门子的COM口 3:485+ 8::485- ,如果和你的计算机通信,你的计算机的COM口要通过232转485转换模块,转成485方式。然后用两根线把西门子的3连你模块的485A,8连你模块的485B,GND可以不连,距离远的话要用屏蔽双绞线。

2.看200的手册关于中断和通信的内容。网上也有大量的例子,关键是要设置几个寄存器,通信主要是通过中断程序实现。

3.调试时,先在上位机上安装调试助手,调通后再上你自己的软件。要注意是否要用十六进制发送,否则的话有的设备没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