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高效利用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我单位有两台630千伏安变压器现在因生产减少每天高峰用电时总电流最多800A,现在两台变压器一直都开着.请问现在如果只开一台变压器是否能降低费用,就是说能否少给供电公司交电费。如果省能省多少,怎么计算,最好详细一点.有懂的高手赐教一下,谢谢.我QQ123874956

网友A:
楼主你的变压器容量才630KVA,损耗不大的

还得更改线路从新投资,还是算了吧

网友B:
首先要先算一下现在减产后的总负荷是多少,如果是少于630KVA的话是可以停下一台变压器。停下一台变压器是可以减少损耗也就是减少了电费。具体能减多少就要看你的变压器的空载的损耗是多少了。

网友C:
1、你要报停一台变压器才可以节约的;

2、你的线路可以并行的;

3、你的无功补偿应该做的很好。

网友D:
如果可以用一台变压器供电,可向电业部门报停一台。但是,报停必须是以月为单位,一个整月才行,可节省每KVA20元的电费。要注意的是,单台供电后,不要出现过载,那样变压器温升高,损耗大,寿命短,而且有可能影响生产。

楼主:
楼上 能否详细说一下 谢谢

楼主:
有木有知道详细计算方法的?拜托

网友E: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D:
高压计量的二部制电价不知道吗?报停一台变压器一整月,少交设备电费630*20。我说的是东北电网的电价,你可咨询当地国家电网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