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c 1500系列的CH1通道是9针RS232接口吗?

楼主(2012-02-15):
   AB micrologic 1500系列PLC的CH1通道是9针RS232接口吗?新的PLC这个口可以用做编程口吗?谢谢。编程电缆只能用1761-CBL-PM02去连哪个圆型口吗?

网友A:
1500有两个CPU,一个带9真D口,一个不带

底座都是一样的,8针圆口

用不同的口通信需要不同的通信电缆

8针 ---1761-CBL-PM02

9针 ----1747-CP3

网友B: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