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AB PLC梯形图看不懂

楼主(2012-02-15):
大家好,本人新手,刚接触这个行业,有问题请教 梯形图中的SOURCE信息如下: SOURCE A N7:22 1908< SOURCE B N11:32 1200< 这是表示source的内部编程地址是N7:22,其数值是1908的意思吗? 如果我想知道这个SOURCE到底是什么含义,正常情况是不是得看设备图纸里的地址分配表? 还有,若没有设备分配表,如何从PLC里直接查看呢? 先谢谢各位

楼主:
因为无法附上附件,而且写帖子时即使用回车空了几行,最后显示还是连着出来。 可能看着不太舒服,请大家见谅

网友A:
比如:通常我们复制一个文件,我们把要复制的文件叫做源文件,把复制后生成的文件叫做目标文件。这也就是Source的意思。

N7:22代表N整型文件,其文件编号为7,地址为22.  1908代表其最后的值为1908.

地址分配表并不在PLC中做,而是应该在你的文件资料中,如果编程者有良好的习惯的话,你应该可以在源程序中看到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