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WS3261 连接两个S7-200,用一个端口,怎么设置?

楼主(2012-02-15):
请问PWS3261 连接两个S7-200,用一个端口,怎么设置?

ADP6.3  要选哪一个协议呢,怎么设置? 大家快来帮帮忙吧。

鼓捣了半天,总是说 一个端口已被占用,可是原来机器上就是这么接的。 又不能重建 郁闷死了。

网友A:
协议应该是对的,重要的是你的COM口的选择。

楼主:
可是 都选COM2 就会出现这个。

网友B:
海泰克(HITECH) 触摸屏PWS3261

网友C:
可以啊,只是我的软件里怎么没有你说的PWS3261的屏啊,是海泰克的吗?

楼主:
是 海泰克 PWS3261 。你是什么版本的ADP?

我这是 6.31 。

你两个都用COM2?

楼主:
快来人呐 救火呀。自己顶顶吧

网友D: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E:
3261使用ADP6要用6.2以下的版本,不要用6.3。

一个口连接两台200,设置一个connection就可以,跟连一台的设置一样。然后在PLC中用站号区分开。地址用“站号:寄存器”表示,例如  3:VW100,就是表示3号站的VW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