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b0721a伺服器不能正反转求助

楼主(2012-02-15):
我用的asd.b0721a这种伺服器,只能一个方向运转。发反向脉冲没有响应。伺服器设置如下,p100为1,即正反脉冲,p101为100,即为位置控制模式,设为0也不行。硬件接线为把pulse和sign接外部正电源,pulse/和sign/接plc的100.00和100.01

楼主:
补充:终于搞OK了。PULSE和SIGN不应该直正电源,而是分别串一个1K电阻后再接正电源。参数P100和P101设置都是正确的。ASD-B0721A伺服说明书的详细说明里有这个接线的方法。

网友A:
刘工现在在搞伺服啊又在搞什么技改,

楼主:
准备搞料车,正在进行中

网友A:
刘工有没有压机的S7-300PLC的程序啊

楼主:
有,我整的注释,不太全,有需要发到我信箱。

网友B(2012-05-25):
伺服张力控制原理?

网友C:
来学习领悟中,,,

网友D:
对:newchp关于补充:终于搞OK了。PULSE和SIGN不应该直正电源,而是分别串一个1K电阻后再接正电源。参数P100和P101设置都是正确的。ASD-B0721A伺服说明书的详细说明里有这个接线的方法。内容的回复:

要接电阻吗  我没有接也可以正反转啊  共接了3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