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主电源用接触器控制合适 吗

楼主(2012-02-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些设备主空开下用一个接触器来控制设备的电源,这之后是设备各个功能段的分空开(单相负载),这样设计的用意是什么?

网友A:
有这样的设计,一般是双电源供电的时候这样用。

网友B:
接触器带灭弧罩,它比断路器的分断更好,可以允许经常分、合(相对断路器)

网友C:
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安全可靠,我做的机器三相电3kva以上都用接触器做控制单元开关,主空开作过流保护。

网友D:
很多场合都这样使用,比如行车

网友E:
双电源供电的时候这样用

网友F:
这样使用的地方很多,没什么问题。

网友G:
小电 控制大电···这个很正常的说···继电器 接触器是这么用的

网友H:
1,完全可以

2,但要注意几点就是这个接触器的容量够大,且带有灭弧装置

网友I:
我见过这样的回路,不过都是双电源供电时使用,单电源的感觉没有必要,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危险点,因为断路器、空开、漏电保护器已经实现断电保护功能,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J:
按照电器性能说,这样做正确。大多数控制柜设计成断路器的操作手柄在柜外,给柜子通、断电不用开柜门。如果用接触器操作,则可用小开关控制接触器来开、断电源,接触器的触点寿命和机械寿命都大大超过断路器。我认为这样合理。

网友K:
本来还想自己做的柜子里要不要在主断路器下面加呢,现在看了各位的回答,心里有数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1,完全可以2,但要注意几点就是这个接触器的容量够大,且带有灭弧装置

带急停装置的控制柜也可以这样做,用于断开动力电源.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大家请看这张图,就是四联空开下是接触器,然后在分到单空开分别控制一些单相负载,这种情况接触器的必要性及意义,希望大家继续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