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德利变频器显示EEP2

楼主(2012-02-15):
求助,本人有几台爱德利的变频器,显示EEP2,请教各大侠,这是什么意思?问题出在哪里呢?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望知情人不惜指点,谢谢!

网友A:
EEPROM程序问题,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检查EEPROM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内部程序是否丢失。

网友B:
楼主,变频器显示故障请查找说明书后面有故障代码···看看就知道是咋回事鸟

楼主:
对:zhxl198808关于EEPROM程序问题,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检查EEPROM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内部程序是否丢失。内容的回复: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请教一下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另外哪个芯片是EERROM呢?本人刚接触变频器,有些还不是很懂?

楼主:
对:chenshiji2006关于楼主,变频器显示故障请查找说明书后面有故障代码···看看就知道是咋回事鸟 内容的回复:

谢谢,因为这个变频器是在设备上坏的,说明书早都不见了,所以无法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