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 恒压供水设置请教

楼主(2012-02-15):
今天第一次设置510变频器 该电路用一只远传压力表 (AI1 满量程0.6mp)

采用 PFC宏 采用控制面板给定 面板给定50% 压力不受控制电机几乎要达到全速 不知道应该要注意点什么问题

40组 设置如下4001=7 4002=2.5 4014=7 4016=1

希望哪位大哥指点一二

liujian1125@hotmail.com

网友A:
少年仔。。。。。。。。
首先 你要确定 压力反馈信号接到那个点上

首先比例过大 4001 =1.5 4002=10

参见下面的例子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112050540000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