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2台PLC网络读写向导配置后,监视程序报错。

楼主(2012-02-15):
硬件:我用两台224PLC

         自己做了根总线   用了232转485模块 接着了2个9针头

软件:

通讯搜索的时候  能找到两个 PLC

但是我配置网络读写向导后,做了个SM0.0 调用 该子程序      能下载到2号站 PLC 里

我想用状态表  对配置的V存储区 进行写值    看3号站的PLC的对应值  是不是跟着改变

当我点 状态表  监视的 时候   提示“PROFIBUS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主站,请选择一个多主站设备”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先谢过师傅们了

网友A:
应该通讯线的问题,用西门子的支持多主站的通讯线就可以同时建设多台PLC了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应该通讯线的问题,用西门子的支持多主站的通讯线就可以同时建设多台PLC了 内容的回复:

支持多主站的通讯线?  是什么线 ?是DP接头和DP带编程口的接头  用紫色电缆  连接一起的线   是支持多主站通讯线

  还是  西门子 就卖 支持多主站的 通讯线

网友B: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C:
对:monkeyquan0408关于回复内容:对:welfare87关于应该通讯线的问题,用西门子的支持多主站的通讯线就可以同时建设多台PLC了 内容的回复:支持多主站的通讯线?  是什么线 ?是DP接头和DP带编程口的接头  用紫色电缆  连接一起的线   是支持多主站通讯线   还是  西门子 就卖 支持多主站的 通讯线内容的回复:

专门的支持多主站协议的多主站PPI线,一般USB的编程线都是多主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关于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应该通讯线的问题,用西门子的支持多主站的通讯线就可以同时建设多台PLC了 内容的回复:支持多主站的通讯线?  是什么线 ?是DP接头和DP带编程口的接头  用紫色电缆  连接一起的线   是支持多主站通讯线   还是  西门子 就卖 支持多主站的 通讯线内容的回复:专门的支持多主站协议的多主站PPI线,一般USB的编程线都是多主站线

谢谢了  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