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直接连接台达伺服

楼主(2012-02-15):
请教:我现在需要用台达触摸屏直接控制台达伺服  不知道怎么连接  请高手指点

伺服型号 :ASD-A0421-AB驱动器, ECMA-C30604PS 电机,

触摸屏型号: DOP-AS35THTD触摸屏人机(全套台达)

触摸屏软件里面应该选择那种控制器?

楼主:
我只是控制伺服的转速

楼主:
怎么都没搞过吗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A:
伺服有三种方法:驱动器上设置参数、PLC控制、通讯控制,好像未听说过人机能够控制伺服。

网友B:
可以啊,可通過HMI給ASD內部寄存器寫入數值來達到人機控制ASD的功能

网友B:
控制器選擇Delta controller ascii

网友B:
通訊選擇RS485方式.

网友C(2012-03-30):
我也想知道可以吗??

网友D(2012-07-15):
  把伺服的内部地址做到屏里!

网友E(2012-09-05):
有具体的例子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F:
我想知道 怎么用触摸屏给台达伺服输入脉冲量

网友G:
這個問題你完全可以請教 sophymei 也就是4樓的,用的是速度控制模式!直接把伺服驅動器的內部地址呈現在人機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