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PLC网络读写向导配置后,监视程序报错。

楼主(2012-02-15):
硬件:我用两台224PLC

         自己做了根总线   用了232转485模块 接着了2个9针头

软件:

通讯搜索的时候  能找到两个 PLC

但是我配置网络读写向导后,做了个SM0.0 调用 该子程序      能下载到2号站 PLC 里

我想用状态表  对配置的V存储区 进行写值    看3号站的PLC的对应值  是不是跟着改变

当我点 状态表  监视的 时候   提示“PROFIBUS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主站,请选择一个多主站设备”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先谢过师傅们了

网友A:
如果你的网络读写向导是正确的,主站在进行PPI通信的时候已经把通信口占用了,普通的232转485肯定搞不定的。

据说西门子原装的编程电缆可以搞定,没有亲自试过,不敢妄言。

楼主:
对:神马都是浮云关于如果你的网络读写向导是正确的,主站在进行PPI通信的时候已经把通信口占用了,普通的232转485肯定搞不定的。据说西门子原装的编程电缆可以搞定,没有亲自试过,不敢妄言。内容的回复:

浮云, 这是句话是什么意思?主站在进行PPI通信的时候已经把通信口占用了

楼主:
对:神马都是浮云关于如果你的网络读写向导是正确的,主站在进行PPI通信的时候已经把通信口占用了,普通的232转485肯定搞不定的。据说西门子原装的编程电缆可以搞定,没有亲自试过,不敢妄言。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  通讯的时候 占用口了    数据发送的时候还得占用口  这时被通讯占用了   所以报错   ?

网友B:
楼主,224只有一个通信口的说···一个你都用来通信了,哪里还有拿来监控的PORT···被占用了的说···而且你的站号也改了···这回估计软件读写程序都难了···需要帮助的话站短我

楼主:
对:chenshiji2006关于楼主,224只有一个通信口的说···一个你都用来通信了,哪里还有拿来监控的PORT···被占用了的说···而且你的站号也改了···这回估计软件读写程序都难了···需要帮助的话站短我内容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得用224XP或者226两个口的? 用port0口 在2站 和3站之间用通讯电缆连起来  prot 1口用PPI监视程序  就可以了实现读写数据了?

要是硬件这样连接  搜索的时候还能搜到2个PLC吗

用一根总线的形式不可以吗?

我看了一个网络读写的教学视频, 他好像就是用的一根总线连2个PLC和PC电脑

而且我还打西门子的400电话   工程师说224可以实现 网络读写的

谢谢朋友再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