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系统故障检查与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15):
  音响系统出现各种毛病,先别急着送修,先看看这里为您介绍的一些音响系统检修小常识是否有用。

  一、音响音乐无声

  1、取有线话筒一支插入合并式功放机的M1C(话筒)输入口,打开功放电源,打开话筒前置输入控制钮旋到十二点钟位置,把话筒输出音量钮旋至十二点钟位置。打开话筒开关喊话,如话筒无声,则依次把话筒的直插分别插入另外的两个话筒输入口测试,所有输入口均试过之后仍无声则可能功放已有故障,可电话联系工厂的技术工程师咨询处理方法,在不具备电子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应把功放的故障状况写在小纸片上并将小纸片贴在功放机上,包装好后返厂维修。

  2、如依照上述方法后话筒有声而音乐无声则应先检查音源(VOD)的输入是否正确,输入的线材是否完好并已合理地连接在攻放机上,如线材完好,连接正确,但音乐仍无声,可检查功放前面板上的音乐输入端口选择是否与音频输入的端口一致,把输入端口重新选择至有音乐声即可(如果线材从VOD输出后接在功放的"CD"输入端,而功放前面板上却选择了"VOD"的端口,那么音乐肯定无声)。

  3、如上述检查操作后音乐仍无声,话筒有声,应检查VOD是否存在故障。可把功放机搬到一间音乐和话筒均有声的房间去对照检查,如果在别的房间音乐有声,则可检查VOD(点歌电脑)是否有问题。如果VOD的设置或输出有问题则重新设置解决便可。

  4、如果音响用专业前级加专业功放的组合,检查也大致与上述方法一样。

  二、音箱声音不正常

  1、音箱一般不可能一下子烧坏高、中、低音所有单元,因此如果音响无声,请先检查VOD、前级、功放是否有问题,确定后再检查音箱。

  2、音箱发出"卜卜"的异常声。

  ①拆开箱网,检查箱体是否有漏气,单元在箱体上是否安装牢固(有时单元安装不牢固,大功率大动态的使用过程中单元的铁边与箱体产生碰撞也会发出漏气的怪声),如各个单元都安装牢固,仔细聆听判定异常的声音从哪只单元发出。

  ②拆下声音异常的单元,把单元平置于地上,检查泡边是否破漏脱胶,防尘帽是否脱胶(通常"卜卜"的声音与上述的原因有关)。如无脱胶和破漏,则用右手指作三角状平衡自然地向下推压单元的纸盘(正常的单元向下推压时,应无任何杂音,而擦边、音圈变形等原因的单元则会发出异常的杂音。)

  ③如单元安装不牢发出杂音的,重新安装牢固即可,如果单元泡边或防尘帽脱胶漏气,用农机胶(路边补皮鞋用的胶水)密封补上自然风干即可。

  ④检查音箱铁网与箱体的接触点是否无泡沫胶缓冲条,如无则加贴胶条便可清除杂音。

  ⑤如果是喇叭单元烧坏,应发还厂家维修,因为音圈和纸盆会影响音色,如果不使用原厂的音圈和纸盆,喇叭的音色就变了。

  三、音箱反相

  在实际使用中,音响开响一只音箱后感觉不错,但同时开响两只音箱后,声音变得干涩、低音量能没有成倍增强,反而量能变小或无明显增强,这种现象是音箱反相的缘故。可用如下方法解决。

  1、检查功放输出端的音箱线连接是否正确(应把正极连到正极,负极连接到负极,一般正极为红色。),再检查音箱线接入音箱的端口是否连接正确,如果是系统连接的失误造成反相,则恢复正确连接便可。

  2、如果是音箱单元安装反相,则拆开音箱,检查低音单元的连接线是否接错,如果错接,把两条线重新正确连接便可。另外,可用一节电池作极性测试,用音箱线轻触电池,看喇叭单元的动作方向。音箱线的正负极与电池的正负极相碰后如果低音喇叭向外动作,则相位正常,若喇叭内缩则为反相。

  3、另外,如果是音箱安装反相,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功放的输出端上把一只音箱的音箱线正负极反接便可。

  四、话筒发"丝丝"的杂音

  1、检查连接线(特别是地线)是否有脱焊、接触不良等状况。如有,重新焊上便可。

  2、检查话筒线是否有内断而接触不良等问题。如有内断则应换线。

  五、温馨小提示:

  1、发还厂家维修的前级和功放应把故障状况写在小纸片上,并将纸片贴牢在机子上,这样您的机器将会得到最迅速及时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