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米求教 试转通电伺服驱动器报紧急停止问题

楼主(2012-02-15):
台达

驱动器:ASD-B2-1021-B

电机:ECMA-E21310PS

通电驱动器上显示AL013 (报紧急停止),我只有提供驱动器电源线和马达编码器线CN2 。我按照手册上复位没用,请个哪高帮忙呢

另外,我有外接编码器集极开路,编码器跟主轴带动,脉冲告诉台达伺服电机要转了,如何接线设定,请留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中P2-15,16,17参数的百位修改为1

1:设定输入接点为常开a接点

网友B(2012-03-16):
11 17 35脚短接起来,41脚接脉冲输出端口,14脚接开关电源的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