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编程口和232-BD扩展通讯口在通讯上的区别

楼主(2012-02-16):
请教FX3U编程口和232-BD扩展通讯口在通讯上的区别

我现在通过VB编写的人机界面可以正常的和FX3U的编程口进行通讯,可以读取X和Y的状态,可以改写Y的状态。但是在232-BD上尚未实现这个功能,不知道他们两者的通讯方式有什么区别,如果通讯方式一样的话,是否要修改什么配置即可达到在232-BD上同样的通讯效果,在此请教各位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A:
使用232BD需要设置PLC内的通讯参数。D8120等。

网友B:
好好看看特殊模块手册 或者通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