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和其功率大小有直接关系吗?

楼主(2012-02-16):
变频器对外部设备(比如仪表信号)的干扰和其功率大小有直接关系吗?

网友A:
我感觉没有关系。当变频器在一定频率下降到直流制动频率,然后进入直流制动。此过程都会影响接近开关的信号。直到直流制动都结束了。影响才会停止。

我的理论上。变频器的开关频率跟功率没有关系。功率大只是波形的占空比变化。对发射干扰没有影响。

不知道我的理论对不对。

网友B:
个人也感觉没有太大的关系,但跟载波频率关系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