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我们办公室的灯更换了电子镇流器之后为什么会这样啊?

楼主(2012-02-16):
  •

     这就是我们办公室的灯(双管的),前几天由电工把两个灯管的电子镇流器全部换掉了,再更换的过程中,最后安装的是灯管,在安装上最后一只灯管时,两个灯管都亮了,应该是安装一个亮一个,然而安装两个以后才全部都亮,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A:
楼主,两个灯管是并联的而且是用的同一个开关,你开灯时肯定两个都会亮

网友B:
应该是安装一个亮一个!

网友C:
是不是线路有问啊,亮度和正常情况一样吗

网友D:
灯座接触不良,安装上最后一只灯管时,第一个又接触好了,两个灯管都亮了

网友E:
这就是普通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和灯管应该是一对一的,两个灯管的镇流器是一个电源,给电正常两个应该同时亮,断电两个同时灭,不会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就也不亮了,那还安装两个灯管干什么,安装两个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坏了,另一个还能够提供亮光。

楼主:
后天公布答案!!!!!!!!!

楼主:
是电工把电子灯脚的两组的一端对掉了引起的,把一端的两个对掉过来就OK了。

网友F:
我碰到这类问题,安装的人不懂电路

网友G(2012-03-20):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普通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和灯管应该是一对一的,两个灯管的镇流器是一个电源,给电正常两个应该同时亮,断电两个同时灭,不会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就也不亮了,那还安装两个灯管干什么,安装两个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坏了,另一个还能够提供亮光。

网友H:
用的是双管的电子镇流器

网友I(2012-05-21):
对:转角掉进下水道关于用的是双管的电子镇流器内容的回复:

有这种镇流器,。但这是答案啊。我怀疑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电工把电子灯脚的两组的一端对掉了引起的,把一端的两个对掉过来就OK了。

网友I:
难道对调了将两个灯管变成交叉。串联的了

网友J(2012-06-24):
引用 楼主:
是电工把电子灯脚的两组的一端对掉了引起的,把一端的两个对掉过来就OK了。

网友K:
肯定是并联使用额,咋会两个一起安装才会亮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肯定是并联使用额,咋会两个一起安装才会亮呢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

网友M(2013-01-06):
电工为了节约用线将2支灯管的接线串在一起了.电子镇流器上有2组接线图的.

网友N:
这就是普通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和灯管应该是一对一的,两个灯管的镇流器是一个电源,给电正常两个应该同时亮,断电两个同时灭,不会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就也不亮了,那还安装两个灯管干什么,安装两个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坏了,另一个还能够提供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