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带负载时输入和输出电流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2-02-16):
变频器在带负载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A:
通过变频器,已经是二个回路了,电流怎会一样呢?输入是市电电压,输出是经变频器调整频率后计算的随频率变化的电压,电压不同,电流岂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变频器,已经是二个回路了,电流怎会一样呢?输入是市电电压,输出是经变频器调整频率后计算的随频率变化的电压,电压不同,电流岂能一样?

这也正是变频器的功能啊

网友C:
变频器    字面理解——改变电机供电频率以改变电机转速。当恒功率调速(变频变压调速)时:频率变、电压变、功率不变=>电流一定要变!

网友D:
这是功率的问题,变频器的功率是一定的,p=i*i*r,r变化的范围大了,当达到了额定功率,只能使输出电流变小

网友E:
当然不一样,变频器的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损耗功率(发热等,大约3%输入功率),损耗功率很小,基本上可以认为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而输入电压为380V(以380v变频器为例),输出的电压随着输出频率而变化,一般总是小于380v,根据功率和电压、电流的关系,也就知道输入和输出电流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