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专家解决的小问题

楼主(2012-02-16):
我电脑上之前的.chm文件时好的,不知道过了过长时间就打开中文全是方框,英文还好着。很急,帮忙各位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是不是编码格式或者是字体的问题啊

网友B:
1 建议换台电脑试一下

2 如果不行,那么你的文件可能部分损坏,如果可以,说明你的电脑字体有问题

网友C:
是中文字库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建议查看字库文件在相同的相同拷贝字库复制到根目录下试试。在不行就从新更新系统看看

网友D:
修复起来估计很麻烦,不行恢复一下系统。

网友E:
应该是 字库有问题啊!!!

网友F:
换台电脑试试 --------------

网友G:
重装个系统肯定可以,最好中文系统。

网友H: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方问题,参考了。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换台电脑试一下2 如果不行,那么你的文件可能部分损坏,如果可以,说明你的电脑字体有问题

我把出现问题的文件拷到别的机子上是好的都正常,之前出现过一次我把电脑重装后就好了但是过段时间又是打开都是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J:
hane2311关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方问题,参考了。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我怎么没找到help的文件,再说之前都是正常的,电脑 也没删东西啊,就连我的天天静听哩的歌曲都播放不了了,东西保证每改过,着问题都是同时出现得

网友K:
1,建议重装个系统肯定可以,最好中文纯净系统。

2,还有电脑如上网最好安装杀毒软件,还有进行全盘杀毒

网友L: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M:
如果你的 CHM文件里,做了浏览器的菜单,在查看菜单下,编码格式换个看看;

如果没有,打开一个网页,在查看菜单下,换个编码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