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的程序加密

楼主(2012-02-16):
RSLogix5000的程序加密

在工作中,为了保证系统、程序的安全,不被不相关人员误修改,需要对程序进行保护加密。在RSLogix5000中,有两种工具可实现程序加密。

    Logix5000中有两种方法可对程序进行加密保护,一种是源码保护加密,在这种加密情况下,若没有密码,则无法查看系统控制程序;而在CPU加密的情况下,可离线查看程序,而在需要对CPU中的程序修改时,则需要密码,实现对运行系统的保护。

   1、程序源码的保护加密:

1)开启源配置保护能力。在安装光盘里有RSLogix5000 Tools文件夹,里面有Logix CPU Security Tool。双击运行文件“RS5KSrcPtc.exe”。

2)在RSLogix5000软件中创建并配置“源密匙文件”。 “源密匙文件”中含有用户指定的密码,当用户设置好源密匙文件后,若运行的项目找不到源密匙文件或源密匙文件中的密码错误,源密匙文件的文件名错误,受用户保护的程序都被保护(不可见或不可改)。并提示“未知源密匙”。

3)打开需要加密的项目,选择“工具”—“安全”—“配置源保护”。

4)第一次配置时,弹出指定源对话框:选择“是(Y)”并指定源位置(即密保文件所在的位置)。点击确定,系统自动创建名称为“sk.dat”的文件,保存为用户指定路径。

5)对程序进行加密。首先,用户在“源保护配置”对话框中选择需要保护的程序,点击“保护”按钮,弹出密匙对话框。输入密码,点击“确定”按钮,密码会自动记录在源密匙文件中(用户可以对多个程序分别用不同的密码进行保护)。当用户设置好源文件密匙后,保存程序。第二步,如何实现保护。用户需要移走“源密匙文件(sk.dat)”,才能实现程序的保护,比如将源文件移动到其它安全的地方。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变源文件,如改变源文件的名称,路经,或通过记事本打开源文件,更改其中的密码。其目的是让项目找不到正确的源文件,当项目找不到含有正确密码的源文件时,自动启动保护。

6)恢复保护。用户只要指定正确的“源密匙文件”路径,并确保源密匙文件中的密码正确。当项目可以找到正确的源文件时,保护自动解除。

7)取消保护。用户首先指定正确的“源密匙文件”路径,并确保源密匙文件中的密码正确。选中需要取消保护的程序,点击“取消保护”按钮,即可取消对相应程序的保护。

2. CPU处理器的加密:

    1)启动Logix CPU Security Tool(需要单独安装)。

    2)从弹出的对话框里为需要加密的处理器选择路径,点击RSWho按钮调出RSLinx浏览器选择处理器。点击OK确认。

    3)使用Change Password按钮调出密码设置框设置密码。设置完密码后点击OK确认返回CPU安全设置对话框。

    4)对话框显示当前处理器未锁定,点击Secure Controller锁定处理器,中间需要再次确认密码。如果控制器安装有不可擦写的内存,则可以使用选项将密码存储于该内存卡。

    5)点击Secure按钮加密后返回CPU安全设置对话框,这时CPU状态显示为已加密。

网友A:
那有没有解  密的方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有没有解  密的方法啊!

我觉得应该有的。

网友C(2012-04-11):
看了学习了,试验一下啊!!

网友D:
加密不太好!售后很不方便。

网友E(2012-08-29):
还没有用到,不过,现在觉得还是有用的,将来好好用用。

网友F(2012-10-16):
第一种方式<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已出,仅限17版本。

网友F:
解。。。密还给屏蔽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加密不太好!售后很不方便。

收到钱了后。
给售后源程序,哪里不方便了?

网友H:
为什么要加密?

网友E(2012-12-07):
学习了,加密之前还是建议各位将密码记牢,不然就不方便了

网友I:
学习了,加密之前还是建议各位将密码记牢,不然就不方便了~~

网友J:
第二种方式好像仅限19及以前版本,20的以前我试过,不可以

网友K:
好久不见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加密不太好!售后很不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加密?

熟悉了解了AB的各软件,这加密还是挺简单的,不知道<此处内容被屏蔽>方便否!

网友M:
可以这么加密罗克韦尔子程序,来维护专有程序的知识产权。

1,先将程序封装。

2,用MSG读CPU序列号,然后做一个加密算法(不能轻易找到规律)。当外部输入验证密码和内部码一致后,子程序执行。

3,为防止暴力<此处内容被屏蔽>,子程序内做计数器判断。

当然,所以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罗克韦尔自己加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他们的不安全了,这个也不安全了。

网友N(2013-04-13):
很有用啊

网友O:
顶个再说,,,好久没碰RSLOGIX5000了。。。。。

网友P(2013-07-22):
先学习一下,留着以后用!

网友Q:
源保护解 密很容易,可以找我。哈哈。

网友R(2018-04-20):
求助一下:想学习一下怎么把源程序解密,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 可以给我留言联系

网友S(2021-05-07):
求助一下:想学习一下怎么把源程序<此处内容被屏蔽>,V30.0版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麻烦留言联系

网友S:
求助一下:想学习一下怎么把源程序解   密,V30.0版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麻烦留言联系

网友T(2021-06-22):
今天试了下,没有弹出设置密码的页面,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U:
不管高低版本,都可以。

网友T:
加密好啊,重视版权

网友V(2021-11-29):
楼主有空再这一篇v23之后的<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那就更牛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A:
那有没有解  密的方法啊!

v23之前的是有的

网友W(2025-03-14):
忘记密码就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