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选粉机一开,温度从5度一直飙到145度

楼主(2012-02-16):
是这样,选粉机上轴承上,装了三个PT100D的温度计,结果等选粉即一开啊,我的天呢,温度一直往上升,达到了145,结果导致高高报,跳停!几次开都这样,各位高人,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PT100d被磨损短路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T100d被磨损短路等问题

是检修时刚刚换的,还热乎呢

网友B:
你确定到底是温度确实有那么高,如果没有那就是PT100的问题

如果有,是不是轴承机械磨损导致

网友C:
这个楼主需要先判断一下,是轴承本身问题还是PT100的问题

可以用手或测温仪测量一下,如果温度真的达到那么高就是轴承的问题啦

轴承随坏温度升高的同时会产生震动、电流波动等

楼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哦!

楼主:
当时用测温枪 量了一下,温度只有8度左右,因为是刚启动,所以不会太热

网友D:
检查传感器接地线和测试部分的接地情况。应该是干扰或静电累积问题。

网友E:
实际温度不高而是显示偏高,那就应该是测量的问题了,新换的PT100,应该不会有问题,一般PT100的测量偏差是很小的相差1度就已经很大了,那么启动前温度显示不高,而设备启动后显示偏高,我觉得应该是干扰问题,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检查一下测量线路看看有没有破损,屏蔽有没有问题。

网友F:
你的这个选粉机是不是变频器控制的,如果是,那及有可能是变频器对温控器的干扰造成的,建议使用屏蔽线,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适当调高

网友G:
是否电机有轴电流造成的,可测量开车时的通过轴承的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量了一下,温度只有8度左右,因为是刚启动,所以不会太热

我觉着你的热阻安装会不会有问题,仔细检查测量点。

另外你可以把热电偶的抽出来看看看看温度指示,与室温直接的差别。

也可以呆着套管放进热水里测测水温,看看热阻坏掉没有

网友J:
这个要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先判断PT100是否是好的,再判断你的仪表是否是好的,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要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先判断PT100是否是好的,再判断你的仪表是否是好的,这样就可以了!

PT100是好的,仪表也是好的

网友K:
轴承确实有那么高吗,自己用手摸的啊,如果真烫查换轴承,如果不烫查PT仪表和线,仪表应该可以调误差的,还有你的线路长不长啊破了的还有就是被静电干扰了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网友J 的回复内容:这个要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了,先判断PT100是否是好的,再判断你的仪表是否是好的,这样就可以了! PT100是好的,仪表也是好的

应该是测量点出了问题,测量的点不是生产所需的温度点

网友M:
直接测一下温度,看实际有没有那么高,有的话先解决机械问题再说。实际温度不高就查线吧

网友N:
温度一直加热:反馈没有,反馈信号有误。

网友O:
机械故障、润滑磨损、电气干扰等都有可能。等待楼主最终检测排查出的答案!

楼主:
感谢大家积极的帮助,原因终于查出来了,是因为在检修的时候,检修人员不小心把柜子的接地线给搞断了,由于选粉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所以存在着干扰。温度急剧上升。等把接地线接好,一切正常。

楼主:
今天我在老总面前漏了一手

网友P:
那恭喜你该升职了哦,支持一下

网友Q:
干扰不容小视

网友R: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S: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积极的帮助,原因终于查出来了,是因为在检修的时候,检修人员不小心把柜子的接地线给搞断了,由于选粉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所以存在着干扰。温度急剧上升。等把接地线接好,一切正常。

觉得这个原因太勉强!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觉得这个原因太勉强!

现在的仪表基本就没接地端子了

楼主:
各位楼上的兄弟,不知道大家熟悉西门子的分布式I/O,每个现场的I/O柜都要有接地,不接地可以试下,不断会有设备跳,改天发个图让大家瞧瞧!

网友G:
温度已经升高,就不是仪表问题。如果是大型电机,要重视轴电流致轴承发热,重点检查吧!

网友U:
判断什么故障其实也不难,只要在开机后直接测量热电阻的末端电阻值就可以判断是现场原因还是线路原因,如果现场显示与数显的温度相对应,在查看热阻芯是否有接触不良引起的电阻增大,如果热阻芯正常那么就是电机轴承出现问题,其温度就是正常的显示。热阻短路不会引起温度变大,热阻断路只会显示满程超出量程错误,只有电阻值变大比如接触不良或者接触电阻过大才会引起与现场温度不一致的原因,再者对于热阻的抗干扰要使用屏蔽电缆,并对屏蔽层进行接地。

网友V:
用测温仪起 测下实际温度,看看和显示的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积极的帮助,原因终于查出来了,是因为在检修的时候,检修人员不小心把柜子的接地线给搞断了,由于选粉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所以存在着干扰。温度急剧上升。等把接地线接好,一切正常。

这个原因太勉强了吧!

网友R:
//2012年2月18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楼主(2012-05-16):
顶下自己的帖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