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变频器运转几小时后停机

楼主(2012-02-16):
lenze8222变频器在装电机空载的情况下运转正常,三相输出平稳。上机运行后却只能保持工作1小时不到停机,后分析后把电流参数设置与电机相差不多后运转能维持半天、一天或者一小时,之后又停机。历史报警出现OC3。

怀疑参数设置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或者IGBT老化引起瞬间停机,再或者温度过高的问题。

网友A:
先检查电机工作时的电压,电流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电流大不平衡,是电机或机械问题。

网友B:
电机热过载,可能是由于:1.不允许的持续电流2.频繁的或过长的加速过程本文详细出处:

楼主:
对:wushibing关于先检查电机工作时的电压,电流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电流大不平衡,是电机或机械问题。 内容的回复:

多谢回答,问题现在换另一台上去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输出也是检测过的,正常。

网友C:
IGBT老化引起瞬间停机

这个故障碰到了  换了后就好了

网友D:
更换IGBT模块,看看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