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搞清楚了,大家帮忙看下梯形图设计

楼主(2012-02-16):
一个机械控制电路

要求是这样的

1、系统切到自动上,按下启动开始运行

2、启动后尾顶前进(一直保持)

3、延时5秒后,主轴转,托板前进

4、到行程开关SQ1处,托板停,旋轮R1,R2前进,延时3秒,延时5秒

5、延时5秒后尾顶停

6、延时3秒后托板前进到行程开关SQ2

7、到SQ2后托板停,旋轮R1,R2后退

8、延时3秒托板退到SQ1

9、延时1秒后托板停,主轴停,尾顶后退

输入元件地址分配:

自动:I0.0

手动:I0.1

行程开关SQ1:I0.2

行程开关SQ2:I0.3

输出元件地址分配:

托板进:Q0.0

托板退:Q0.1

R1进:Q0.2

R1退:Q0.3

R2进:Q0.4

R2退:Q0.5

尾顶进:Q0.6

尾顶退:Q0.7

主轴:Q1.1

楼主: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在第一次到行程开关SQ1处一共有两个延时,一个3秒,一个5秒,我写的T38,T39,但只有3秒的到时输出起作用,T39感觉没作用,改来改去越来越乱

还有SQ1,SQ2只是给个脉冲我输出的怎么一直都存在

网友A:
且图上来,有叙述的时间,不如图片清楚,没有办法回答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且图上来,有叙述的时间,不如图片清楚,没有办法回答你。

楼主:
图来了,小弟初学,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C:
你的程序错误太多啦,一两句话解释不明白,还是先学习怎样编程吧。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第一次接触,指点下吧

网友D:
本想帮你编程,按你写的时序一步一步的编写,可是编到第6步后就发现你写的时序有问题:见下面:

6、延时3秒后托板前进到行程开关SQ2   //此处延时3秒与托板前进到行程开关SQ2有何关系? 是确保最小时间=3S?

7、到SQ2后托板停,旋轮R1,R2后退      //此处 并未提出要求托板后退

8、延时3秒托板退到SQ1                         //

9、延时1秒后托板停,主轴停,尾顶后退    //运行到这儿程序并未结束(此时:尾顶后退、R1,R2也在后退)?

楼主:
对:wyb2866255关于本想帮你编程,按你写的时序一步一步的编写,可是编到第6步后就发现你写的时序有问题:见下面:6、延时3秒后托板前进到行程开关SQ2   //此处延时3秒与托板前进到行程开关SQ2有何关系? 是确保最小时间=3S?      7、到SQ2后托板停,旋轮R1,R2后退      //此处 并未提出要求托板后退8、延时3秒托板退到SQ1                         // ?9、延时1秒后托板停,主轴停,尾顶后退    //运行到这儿程序并未结束(此时:尾顶后退、R1,R2也在后退)?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这样的
6,延时3秒后拖板前进

7,拖板前进到SQ2处拖板停,此时R1和R2后退   这时拖板只是停下,并未要求后退

8,延时3秒后拖板开始后退      这个时候拖板才开始后退

9,拖板退到SQ1时延时1秒后拖板停,主轴停,尾顶后退   运行到这儿程序不要求都停,也就是尾顶在后退,R1 R2也在后退,完了,那麻烦再看下

网友D:
昨天晚间才看到8楼回帖,这回时序可以,按你写的步骤一步一步就可以编出程序。图有注解,你可以看明白:

网友E:
464960494下班回去帮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