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smd变频器运行OC2

楼主(2012-02-16):
现有几台lenze-smd系列变频器一运行就报OC2,拆了电机也是一样情况。有没有哪位师傅能帮小弟分析下故障

网友A:
      OC2是恒速时或减速时过电流,IGBT 短路故障, 如果IGBT短路或者输出短路时,变频器关断输出。电机没有坏就是模块问题。
     第一步:你把变频器的输出端的线全部摘掉,单独开变频器,如果变频器不报故障,那么说明跟参数设置没有关系;
     第二步:仔细检查到电机的线有无短路或者对地电阻很小的现象,电机也要检查,相间和对地用摇表摇一下绝缘情况,看是否有相线与地或者与电机壳有搭接到一起的现象。
    如果第一步没问题,那么问题是出在第二步的。如果第一步有问题,那就得检查一下IGBT是否有击穿导致短路了

网友B:
接地故障

1.电机某相接地

2.电机电缆的容性充电电流过大

故障排除

1.检查电机电缆

2.使用短的且容性电流小的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C2是恒速时或减速时过电流,IGBT 短路故障, 如果IGBT短路或者输出短路时,变频器关断输出。电机没有坏就是模块问题。     第一步:你把变频器的输出端的线全部摘掉,单独开变频器,如果变频器不报故障,那么说明跟参数设置没有关系;     第二步:仔细检查到电机的线有无短路或者对地电阻很小的现象,电机也要检查,相间和对地用摇表摇一下绝缘情况,看是否有相线与地或者与电机壳有搭接到一起的现象。    如果第一步没问题,那么问题是出在第二步的。如果第一步有问题,那就得检查一下IGBT是否有击穿导致短路了

多谢回答,现在拆电机线运行OC2,测IGBT也无击穿短路,会不会是误报警?

网友D:
查看电流检测回路,看看霍尔传感器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