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器的输出端会自动保护吗

楼主(2012-02-16):
我在现场所用的信号隔离器现在输出信号时有时无,将外线回路断开一段时间后,信号正常。不是隔离器的问题,因为换了一个隔离器还是这个现象,如果信号隔离器输出端的信号电缆受到了干扰,信号隔离器会自动保护从而将该通道关闭吗?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信号隔离器输出端的信号电缆受到了干扰,信号隔离器会自动保护从而将该通道关闭吗?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会,哪有这么智能的,你说的现象从出线开始查,一直到上位机,特别是上位机接口。

楼主:
从我控制柜出现端测量电流正常,在上位机接口测量就很低,有时没有,将线从DCS板卡接口拆下来,一段时间后在上位机接口处测量信号就正常,带上上位机后,一段时间后信号就不正常了,线可以叫通,说明没有断线,我的信号隔离器带载能力是550欧,而上位机负载是250欧,这也排除了负载问题,所以我考虑只有两种可能,干扰和信号隔离器的质量问题。施工队将信号电缆与变频器的电源走在一个线槽了,接屏蔽线已经不管用了,我现在想判断是干扰问题还是信号隔离器质量问题

网友B:
我没有遇到过能够负载出现问题自动关闭的信号隔离器,不过现在的一些高性能的信号隔离器输出端有自我保护功能,避免由于负载或线路出现问题保护内部元件不受损坏,也只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我问了隔离器厂家,厂家说他们的隔离器没有这样的功能,那就只能说明是隔离器有问题了。

网友C: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D:
你好深圳科立恒公司生产数显表,传感器,隔离器,性能稳定,价格操作空间大,货期快。

请联系:
电话:15989875347或者15813812037
联系人:张吉祥
网站:www.szklh.com

公司生产的信号隔离器,带输入输出保护功能,能有效的防止信号干扰,接线错误等现象

网友E(2012-03-22):
你好!专业销售金升阳隔离变送器,隔离栅,安全栅,价格优势,提供技术支持,有需要请联系:

电话:13632957080 或者755-82544595

QQ:2543646844

E-MAIL:CHANGMINGDZ@126.COM

联系人:刘小姐

网友F:
DCS信号接口与你的隔离器之间的电缆和变频器电源走的一个线槽?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1.换一个DCS接口试试,2在DCS柜上再加一个隔离器。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跟我联系QQ1404844871

网友G:
对:gaopengjsj关于DCS信号接口与你的隔离器之间的电缆和变频器电源走的一个线槽?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1.换一个DCS接口试试,2在DCS柜上再加一个隔离器。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跟我联系QQ1404844871 内容的回复:

您好,首先谢谢您!

    在控制柜中所有弱电信号都是单走一个线槽,在DCS测接隔离器试了,信号也是时有时无。从控制柜端子排测量送出的信号4-20mA始终是有的,但在DCS测量4-20mA信号就是时有时无。我们铺了一根临时电缆到DCS,(原先的电缆是从电缆沟走的,电缆也没有断线。新铺的临时电缆没从电缆沟走),在DCS测量信号就正常了,再把临时电缆从电缆沟走,信号就又不正常了,由此考虑还应该是原先走电缆沟的信号线受到了干扰。用户在DCS测的所有信号线屏蔽都没有接地。

我现在不明白,干扰可以造成信号忽大忽小不稳定,没有听说过干扰可以造成信号彻底没有呀?

网友H(2013-03-03):
干扰信号完全可能造成信号彻底没有,因为变频器的干扰是很厉害的,反过来也说明你选用的隔离器在这方面抗干扰能力不足。当然,最好还是将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走,信号线采用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