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东元,和利时,埃斯顿,东能等国产伺服性价对比

楼主(2012-02-16):
国产伺服很多,请各位高手发表下意见。

网友A:
其实现在的伺服做的都比较好了;

主要是看你应用的场合和参数;

不能说什么东西最好;能满足自己的;价格合适的就是最好 的!!

网友B:
这些品牌都不错,个人认为台达和和利时比较好

网友C:
能不能说说高精度的伺服驱动器主要比较哪个参数选择?是不是脉冲当量?

网友D:
这两年高精伺服驱动器方面各国内厂家在程序算法上和电机制造工艺上都没有大的突破也只是多了只种功能而已,那为什么彼此还是有差距呢,剩下的绝对是各个部分元器件质量好坏了,这就看哪个厂家肯投入资金了,有其在现在稀土控制开发磁钢价格和功率模块翻了好几倍,还有你轴承,编码器,铜丝的品质。我支持埃斯顿,因为他们目前配置依然是进口主要元器件,也就是跟安川一样的配置,和台达一样的钱,你说什么是性价比,这就是性价比。

网友E:
埃斯顿的伺服似乎没在数控机床上用吧?

这也算高精度?

进口主要元器件,跟安川一样的配置, 却远远达不到安川的性能和品质, 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现在的伺服驱动器, 关键元器件有哪个不是进口的,这个方面不是产品宣传的重点!

网友E:
做产品要脚踏实地!

网友F:
作为工业品,能帮用户赚到钱才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悲天悯人地为用户省钱。

网友G:
质量的定义就是--客户满意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作为工业品,能帮用户赚到钱才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悲天悯人地为用户省钱。

成功之道。

国内的伺服驱动行业过度恶性竞争,最终是搬石头子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