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PLC程序来自哪几个方面

楼主(2012-02-16):
一、简短性使PLC程序尽可能简短,也是应追求的目标。简短的程序可以节省用户存储区;多数情况下也可节省执行时间,提高对输入的响应速度,还可提高程序的可读性。程序是否简短,一般可用程序所用的指令条数衡量,用的条数少,程序自然就简短。要想程序简短,从大的方面讲,要优化程序结构,用流程控制指令简化程序,从小的方面讲还要用功能强的指令取代功能单一的指令,以及注意指令的安排顺序等。二、省时性程序简短可以节省程序运行时间,但简短与省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运行程序时间虽与程序所拥有指令条数有关,而且还与所使用的是什么指令有关。PLC指令不同,执行的时间也不同。而且,有的指令,在逻辑条件ON时执行与在OFF时执行其时间也不同。另外,由于使用了流程控制指令,在程序中,不是所有指令都要执行等。所以,运行程序的时间计算是较复杂的。但要求其平均时间少,最大时间也不太长是必要的。这样可提高PLC的响应速度。省时的关键是用好流程控制指令。按情况确定一些必须执行的指令,作必备部分,其余的可依程序进行,有选择地执行,或作些分时工作的设计,避免最大时间太长等。三、可读性要求所设计的程序可读性要好。这不仅便于程序设计者加深对程序的理解,便地调试,而且,还要便于别人读懂你的程序,便于使用者维护。必要时,也可使程序推广。要使程序可读性好,所设计的程序就要尽可能清晰。要注意层次,实现模块化,以至于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设计。要多用一些标准的设计。再就是I/O分配要有规律性,便于记忆与理解。必要时,还要做一些注释工作。内部器件的使用也要讲规律性,不要随便地拿来就用。可读性在程序设计开始时就要注意。这不易完全做到。因为在程序调试的过程中,指令的增减,内部器件的使用变化,可能使原较清晰的程序,变的有些乱。所以在设计时就对调试增减留有一定的余地,然后调试完毕后再做一下整理,这样所设计的程序具有更高的质量。四、正确性PLC的程序一定要正确,并要经过实际工作验证,证明其能够正确工作。这是对PLC程序的最根本的要求,若这一点做不到,其它的再好也没有用。要使程序正确,一定要准确的使用指令,正确的使用内部器件。准确的使用指令与准确理解指令相联系,为此对指令含义和使用条件一定要弄清楚。必要时,可编些小程序对一些不清楚的指令作些测试。同一指令,由于PLC的出厂批次不同或是PLC的系列型号的不同,一些指令细节有可能不一样,应仔细查阅编程手册。内部器件正确使用也是重要的。如有的PLC有掉电保护,有的PLC没有。一定要做到该掉电保护的一定要用掉电保护的器件,反之则不能用。总之,要准确的使用指令,正确使用内部器件,使所编的程序能正确要作,这是对PLC程序最根本的要求。五、可靠性程序不仅要正确,还要可靠。可靠反映着PLC程序的稳定性,这也是对PLC程序的基本要求。有的PLC程序,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或合法操作时能正确工作,而出现非正常工作条件(如临时停电,又很快再通电)或进行非法操作(如一些按钮不按顺序按,或同时按若干按钮)后,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种程序,就不大可靠,或说不稳定,就是不好的程序。好的PLC程序对非正常工作条件出现,能予以识别,并能使其与正常条件衔接,可使程序适应于多种情况。好的PLC程序对非法操作能予以拒绝,且不留下“痕迹”。只接受合法操作。联锁是拒绝非法操作常用的手段,继电电路常用这个方法,PLC也可继承这个方法。六、易改性要使程序易改,也就是要便于修改。PLC的特点之一就是方便,可灵活地适用于各种情况。其办法就是靠修改或重新设计程序。重新设计程序用于改变PLC工艺的用途要求的情况,不仅程序重编,而且I/O也要重新分配。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重编程序,作一些修改就可以了。这就要求程序具有易性,便于修改。易改也就是弹性,要求只要作很少的改动,即可达到改变参数或理改动作的目的。PLC程序最好的评价标准是实践。
在设计PLC程序的过程中,能够满足以上6方面的要求的就能称的上是一个好程序了。

网友A:
写得不错值得珍藏

网友B:
       PLC程序尽可能简短,省时性,程序简短可以节省程序运行时间也是应追求的目标;可读性要求所设计的程序可读性要好;正确性PLC的程序一定要正确,并要经过实际工作验证,证明其能够正确工作;可靠性程序不仅要正确,还要可靠;易改性要使程序易改,也就是要便于修改。

       能够满足以上6方面的要求的就能称的上是一个好程序了。

网友C:
归纳以下几个方面:精短性,可读性,正确性、可靠性以及易改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归纳以下几个方面:精短性,可读性,正确性、可靠性以及易改性。

网友E:
还有一个,出现问题的时候便于查找源头

网友F(2013-07-24):
值得珍藏!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G:
值得珍藏!请教如何收藏??

网友(2015-12-09):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H:
他是怎么可以做到复制粘贴的?怎么我不行的?

网友I(2020-12-0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网友J: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归纳以下几个方面:精短性,可读性,正确性、可靠性以及易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