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件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2-02-16):
1    安装顺序及注意事项

1.1     安装顺序

MicroWINStep7 NetWinccWinCC flexibleSimatic_EKB_Install

1.2     安装注意事项

l    添加消息队列

打开控制面板,找到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选最后一个“消息队列”,勾上安装。安装时可能需要winxp光盘(要原版,非Ghost版),选择光盘里的i386目录。

l    Net问题

ü    如果先装Net后装Step7的话, NetNcm选项千万不能选,否则装不上去的.

ü    Step7SimaticNet中都包含NCM,先安装SimaticNet后,NCM可以组态PC站,并不能打开或组态Step7项目中的AS站;再安装Step7时,安装程序检测到NCM已经存在,所以会中止安装Step7。而先安装Step7后,再安装SimaticNet时,安装程序检测到NCM已经存在,所以只是不会安装SimaticNet中的NCM,但会安装其它组件。我一般先安装Step7,再安装SimaticNet,最后安装WinCC。注意三者之间的兼容性。

l    反复重新启动

ü    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ü    解决反复重启无法安装西门子软件(VBS解决方案)

‘delete PendingFile

Set WshShell = Wscript.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WshShell.Reg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Set WshShell = Nothing

将上面的脚本保存到文本文件里,文本文件扩展名由TXT改名为VBS即可

例如:Delete PendingFile(解决重启问题).vb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l    最简单的安装方法就是,安装Vista系统,然后安装完所有的西门子软件,最后将系统升级为Win7系统。

l    比较折中的方式就是使用Win7XP Mode模式或者直接安装诸如WMwareVisualBox这种虚拟系统,并安装XP

2     安装&卸载

2.1    Windows 7 安装STEP 7 MicroWIN

l   SP4能安装,安装完毕后发现设置PG/PC接口没有PLC PC/PPI cable(PPI)这一项,那就等于不能连接PLC

l   SP7也能安装,安装到了90%的时候出现以下情况,找不到S7EpaSRVx.exe文件

找了一台VISTA系统的电脑把S7EpaSRVx.exe复制到本P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再重新安装又出现以下情况

在网上找到了解决的路径,到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D/3/3/D33A8F5D-A7E1-4BBE-B04D-7A688785A229/Application%20Compatibility%20Toolkit.msi 下载了一个Microsoft发布名叫Application Compatibility Toolkit的小工具。先安装好Application Compatibility Toolkit,再安装STEP 7 MicroWIN SP6,大成告成!

2.2     Windows7下安装Step7 V5.4SP5

l    正常情况下,Windows7下安装Step7 V5.4 SP5,会无法安装,出现如下图的提示:

解决办法:

使用灰色按钮加强版软件使能忽略按钮,

使用工具L注意要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之)

灰色按钮加强版软件界面:

按以上设置后,”忽略按钮即可,”点亮然后就可以继续安装了.

安装过程中,会出现下面的警告:

始终安装此驱动软件”,即可.

软件安装成功后,控制面板里可能会找不到,”PC/PG”接口设置,如图:

只须更改一下查看方式就可以找到了

l    最新版的西门子s7-300/400编程软件Step7 V5.5英文版,英文版,支持XPWIN7系统,

2.3    SIMATIC WinCC安装(必须先安装SQL Server)

        2.4    WinCC flexible 2008安装

        2.5    S7-200 PLC仿真软件

        2.6  S7-300 PLC仿真软件: PLCSIM5.4 sp4

l    Windows 7 安装PLCSIM5.4 sp4

打开regedit.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在里面先添加一个项,名称是PLCSIM,再展开箱,增加一个字符(type:REG_SZ),内容为K5.4.3.1,安装,成功。

l   SIMATIC_S7_PLCSIM_V5.4_SP4从英文官方网站上下的25.6M可以在win7旗舰版中安装, S7-PLCSIM V5.4 SP4最新模拟器支持win7系统,

2.7    PCS7 7.0 中文版软件安装

l    不安装WinCC 7.0 SP1,直接安装WinCC 7.0 SP2的方法:

ü    在添加删除程序中安装消息队列和IIS服务。

ü    运行WinCC_V70_SP2.exe

ü    在安装过程中不要点任何按钮。

ü    打开安装文件创建的C:\{NUMBERS-NUMBERS-....} 例如 {DFDBB8FE-7426-454A-937C-F8E9230F896A}的文件夹

ü    用记事本打开Properties_SiWA.ini并且修改【Conditions】旧版本中的内容:

【Conditions】

Action1=Extract

Action1Condition=Condition1 AND Condition2 AND Condition3

Condition1 ....

Condition2 ....

Condition3 .....

修改为:

【Conditions】

Action1=Extract

Action1Condition=

ü    保存,继续安装。

网友A:
Simatic_EKB_Install这个也出来了,不知道版权尊重在什么地方.

在Win7上并不能安装Step7 V5.4或者其SP版本,虽然可以透过强行安装,但是其后期的编程适配器是不能使用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安装是无意义的.

文章中既然已经说到了Wincc7,为何还在强调安装Wincc必须先安装SQL呢?对于Wincc7并不适用的却没有说明.

至于全篇没有说到Win7系统的版本,对于WinccFlexible来说,并没有64位的版本,因此在64位系统中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文章错误地方很多,却不知道如何成为精华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atic_EKB_Install这个也出来了,不知道版权尊重在什么地方.在Win7上并不能安装Step7 V5.4或者其SP版本,虽然可以透过强行安装,但是其后期的编程适配器是不能使用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安装是无意义的.文章中既然已经说到了Wincc7,为何还在强调安装Wincc必须先安装SQL呢?对于Wincc7并不适用的却没有说明.至于全篇没有说到Win7系统的版本,对于WinccFlexible来说,并没有64位的版本,因此在64位系统中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文章错误地方很多,却不知道如何成为精华贴的?

文中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网友B:
真好,谢谢楼主了。回头好好看看仿真软件。

网友C:
楼主,安装好这个东西之后还是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安装好这个东西之后还是不行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