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松下的MBDHT2510是否需要外置电阻

楼主(2012-02-16):
新手请教一下:

松下的伺服驱动器MBDHT2510,说明书上说无内置再生放电的电阻,那么是否必须安装外置电阻呢?还是可以不安?若需要,一般用什么规格的刹车电阻?谢谢!

网友A:
那应该用外置制动电阻,按照手册要求选配即可

网友B:
首先,要明白再生放电的电阻(刹车电阻)的作用。

伺服停止向电机供电时,由于惯性的作用,电机还会有继续运动的趋势(牛顿第一定律)。这时,电机就相当一个发电机,如果加一个再生放电的电阻(刹车电阻),就能很快消耗掉其产生的电能,使电机很快停下来。间接得也就提高了控制精度。

所以,就要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了!

如果说你的设备运行正常并且实际运动精度符合设计要求的话,就不用附加外置电阻了!反之,就要附加再生放电的电阻(刹车电阻),以求提高控制精度。

附:

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

内容

  表述一:任何一个物体在不受外力或受平衡力的作用时(Fnet=0),总是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有作用在它上面的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表述二:当质点距离其他质点足够远时,这个质点就作匀速直线运动或保持静止状态。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你的现场需要了,如果负载惯量比较大,驱动器报警直流过高,那就需要加上,型号规格说明书后面都有推荐值,市面上都有卖的,很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D:
//2012年2月18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