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速度为0时电机仍旧抖动

楼主(2012-02-16):
安川G7变频器带PG矢量控制设置内部控制显示频率为0但电机仍旧慢速抖动自学习调速度增益多无用请高手支招一下

网友A:
零点没有校正好,找说明书吧,从头来过。

网友B:
调调定子电阻值试试.不知道安川的能调不

网友C:
1、“慢速抖动”,是低频转矩不匀,电压远离正弦波形,三相远离对称的主要变现!

2、特别是电机转速为零时,变频器输出频率恒定,完全是转矩不匀造成的抖动,纯粹是变频器质量问题!

网友D(2013-12-04):
1.PG卡反馈数据有误

2.共振,设跳跃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PG卡反馈数据有误2.共振,设跳跃频率

网友F: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请确认U1-02的输出频率是否有显示数值。

        如果不需要在很低的频率下运行,但变频器还是运行的话,

        也可以调整E1-09的最低输出频率。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D(2014-05-28):
问题解决没有?

现在多了安川电机客户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