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烘箱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2-02-16):
请教下前辈:

     我有一个烘箱,烘箱分成上下两层,上下两层同用一台风机循环和加热,用一个富士的温控器来控制温度,用一条J分度号的探头,加热温度到300度,实际测量上下层温度相差大,相差最大时达到十多度,请问各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案来解决?

                                                                                                    谢谢!

网友A:
循环风道有问题

网友B:
有可能试验室内温度分布不均匀,也有可能传感器灵敏度不高,可以用仪表校正的。

楼主:
探头只测量上层的温度,当上层温度达到时下层温度还没达到,用仪表来修正到下层温度合适呢上一层的温度又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