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取编码器差分信号要连那几根线啊?

楼主(2012-02-16):
MR-J3-20A的驱动器,从CIN1口取编码器差分信号,怎么连线,CIN1中的456789都要连吗? 我能接收的是伪差分信号,转矩控制模式下,急求啊!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21700364100001

网友B:
连这个线与运行模式无关。

A+,A-,B+,B-,Z+,Z-都得连,对着线号和信号定义连好了。

网友C:
看你用什么信号了,有的时候Z+/Z-不需要,就可以不连

楼主:
为什么我看不到回复呢

楼主:
哦,谢谢各位的帮助,了解了! 我采集卡采集的是伪差分信号,所以只要A+ A- B+ B-就行了!

楼主:
只接A+ B+或A- B-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