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拖动

楼主(2012-02-16):
两台同轴异步电动机,分别由两台变频器驱动,其中一台是转速控制,一台是转矩控制,相互拖动,反向拖动,是不是一台是拖动,一台是回馈,还是说,要有回馈必须是两台电机同向相转,其中同向时同时为转速,或者同时为转矩能不能有进行拖动,若是不能,为什么,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说实话不太清楚楼主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是两台电机和两台变频器的话建议住主从控制。你说的回馈是不是说的是带编码器做速度闭环呀?ABB做主从的话可以做闭环的,我曾经在项目上用过。两台变频器之间是用光纤连接的,跟着样本上做自学习什么的就行了,至于具体是什么控制方式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不太清楚楼主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是两台电机和两台变频器的话建议住主从控制。你说的回馈是不是说的是带编码器做速度闭环呀?ABB做主从的话可以做闭环的,我曾经在项目上用过。两台变频器之间是用光纤连接的,跟着样本上做自学习什么的就行了,至于具体是什么控制方式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C:
能否说清楚点啊,看到这些就晕晕,

网友D: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E:
为什么要用两台电机同时拖动一根轴,工程没见过这么用的,可能在实验室测试电机性能或变频器性能时能用到,设定力矩控制的为模拟负载,不过有回馈能力的变频器不多,我见过ABB 的可以。

网友F:
两台同轴异步电动机,分别由两台变频器驱动:

1、设两台电机转向相同(频率闭环控制):

1)频率相同;

2)转速相同;

3)这时两个电机处于电动空载运行状态,电流为空载电流;

4)理想时,两台电机的空载转差相同,相当两台电机独立空载运行状态;

网友F:
5)如果两台电机空载运行的转差不同,设甲的空载转差大:

①则乙的空载转速高,乙拖动甲转差增大;

②甲因被拖动转差减小,最终转差平衡;

③这时甲的电流小于自己的空载电流;

④这时乙的电流大于自己的空载电流;

网友F:
2、设两台电机转向相同(频率闭环控制):

1)频率不同,转向相同;

2)甲的频率高,乙的频率低:

①甲(额定转差大)、乙的频差等于2倍的乙的额定转差频率,这时甲拖动乙电动运行,乙发电运行,乙发电电流等于额定电流,发电功率等于额定功率;

网友F:
②甲、乙的频差等于2倍的甲的额定转差频率,这时甲拖动乙电动运行,乙发电运行功率,甲电动电流等于额定电流,电动功率等于额定功率;

网友F:
③甲、乙的频差大于甲的额定转差频率小于2倍的乙额定转差频率,这时甲拖动乙电动运行,乙发电运行功率等于甲,甲电动电流等于乙的发电电流;

网友F:
④甲、乙的频差大于乙的额定转差频率的很2倍小于甲的额定转差频率的很2倍,这时甲拖动乙电动运行,乙发电运行功率等于甲大于自己的额定功率,甲电动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电动功率小于额定功率;

楼主:
大侠:我们是做变频器的质量检验的,我们用的设备就是两台同轴的异步电动机,然后用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我想咨询,当两台电机不同向时,这两台变频器是什么状态,是不是一个电动一个回馈;还是说两台都是电动。也就是解释一下能量的流动!是不是只有两台变频器同向运转时,才能是一台电动,一台回馈?谢谢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为什么要用两台电机同时拖动一根轴,工程没见过这么用的,可能在实验室测试电机性能或变频器性能时能用到,设定力矩控制的为模拟负载,不过有回馈能力的变频器不多,我见过ABB 的可以。 内容的回复:

大侠:我们是做变频器的质量检验的,我们用的设备就是两台同轴的异步电动机,然后用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我想咨询,当两台电机不同向时,这两台变频器是什么状态,是不是一个电动一个回馈;还是说两台都是电动。也就是解释一下能量的流动!是不是只有两台变频器同向运转时,才能是一台电动,一台回馈?谢谢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两台同轴异步电动机,分别由两台变频器驱动:1、设两台电机转向相同(频率闭环控制):1)频率相同;2)转速相同;3)这时两个电机处于电动空载运行状态,电流为空载电流;4)理想时,两台电机的空载转差相同,相当两台电机独立空载运行状态;内容的回复:

大侠:我们是做变频器的质量检验的,我们用的设备就是两台同轴的异步电动机,然后用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我想咨询,当两台电机不同向时,这两台变频器是什么状态,是不是一个电动一个回馈;还是说两台都是电动。也就是解释一下能量的流动!是不是只有两台变频器同向运转时,才能是一台电动,一台回馈?谢谢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F:
楼主你不要着急!

网友F:
1、设两台电机同方向同频率运行时,那么两台电机处于空载运行状态,空载电流按空载转差大小分配;

2、这时如果增大一台电机的运行频率,出现频率差,则开始会发现一个电机的电流增大,另一个电机的电流减小;

3、这台电机的频率继续增大时,这台电机的电流继续增大,另一台电机的电流会减小到零;

网友F:
4、这台电机的频率继续增大时,这台电机的电流继续增大,另一台电机的电流会反向增大,处于发电运行状态;

网友F:
5、这台电机的频率继续增大时,这台电机的电流继续增大,另一台电机发电运行电流继续增大,直到频率增大到这台电机的电流达到到额定电流时,电动功率达到额定功率,另一台电机的发电功率接近电动功率;

网友F:
6、如果继续增大这台电机的频率,这台电机的电流将出现过载,电机发热,另一台发电运行的电机也可能接近或超过额定功率;

网友F:
1、如果两台电机反向运行,频率同时从零开始增大启动,都是频率闭环控制模式;

2、设甲电机的额定转差大,这样乙电机首先进入额定转差、额定转矩、额定电流,转子速度为零;

3、频率继续同时增大,设甲电机进入额定转差、额定电流,这是乙电机的电流会出现过载,转子启动与乙电机转向相同,则乙电机处于电动状态,甲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G:
对托是可以的,我们这里就在做。

网友F:
4、当频率继续同时增大时,两个电机的电流继续增大,当频率超过电机的额定转差频率的2~3倍时,电机会严重过载而烧毁;

5、所以两台电机反向运行,频率同时增大,会出现一台电动,另一台发电运行的情况,但是频率增大到一定值时再增大就会烧电机;

网友F:
6、如果两台电机反向运行,频率同时升高启动时,超过两个电机的额定转差频率时,就得小心;

网友F:
1、上边讨论的两电机是频率闭环控制模式;

2、如果一个电机是速度闭环,一个电机是电流闭环控制:

1)如果速度闭环的电机频率高,处于电动状态,电流闭环的电机频率低发电运行;

2)给定不同的电流值,速度闭环的电机电流跟随变化;

3)两台电机的频率差安全运行的范围是等于或接近两台电机额定转差之和;

网友F:
4)这时电流闭环的反馈极性与电动时相比要反相!!!

网友F:
3、如果电流闭环的电机频率高处于电动状态,速度闭环的电机频率低发电运行:

1)如果提高给定电流,就等于提高运行频率;

2)这时速度闭环的反馈极性要反相!

网友F:
1、同向对拖时,频率低的是发电运行的,必须注意制动电阻要合适,或者变频有反馈功能;

2、反向对拖时,两电机频率同时增加,注意电机电流,频率要控制在转差频率附近;

3、同向对拖时,频率差控制在额定转差频率之和附近;

网友F:
4、对拖实验,最好先做频率闭环控制,取得对拖的一般频率数据后,在进行速度闭环、电流闭环的控制对拖实验;

5、在进行速度闭环、电流闭环的控制对拖实验时,处于发电运行状态的电机变频器反馈极性要正确;

网友F:
6、对托实验的电机,极数要相等,极数不等的电机对拖实验与上述频率完全不同,频率的调整要参考极数;

网友F:
7、同向对拖的步骤,先同频率启动,到一定频率时,一个电机频率确定,另一个电机频率缓慢升高,注意电流大小;

8、反向对拖时,两电机频率同时启动增加,注意电机电流;

9、电机对拖前,首先计算两电机的额定转差频率:

1)额定转差:△n=n1-ne (n1额定同步转速60f/2p,ne电机铭牌额定转速);

2)额定转差频率:△f=△n×2p/60

网友H:
闭关出来了嘛!

闭关没效果, 还是瞎扯!

网友H:
6、对托实验的电机,极数要相等,极数不等的电机对拖实验于此完全不同,频率的调整要参考极数;

搞笑!!!!!!

笑点太多, 可以上克拉玛技校依春节联欢晚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搞笑!!!!!!笑点太多,……!

请继续!?

网友F:
“当两台电机不同向时,这两台变频器是什么状态,是不是一个电动一个回馈;还是说两台都是电动。也就是解释一下能量的流动!”

1、两台电机不同向时,频率由零增大过程中,转子静止不动时,俩电机都处于电动状态;

2、两台电机不同向时,频率由零增大过程中,转子开始转动时,转向相同的电机都处于电动状态,转向相反的电机发电运行;

3、当频率增大到一定值时,电机电流严重过载时,应停止频率的升高;

4、上述情况,两台电机处于频率闭环控制;

网友F:
“要有回馈必须是两台电机同向相转,其中同向时同时为转速,或者同时为转矩能不能有进行拖动,若是不能,为什么?”

1、两台电机同向相转,频率差小时,可以是两台电动运行;

2、两台电机同向相转,频率差大于某值时,频率高的电机电动运行,频率低的电机发电运行;

3、如果发点运行的电机,是速度闭环或者电流闭环时,应将反馈极性反相,才可以进行速度闭环或者电流闭环的实验;

网友F:
4、如果发点运行的电机,是速度闭环或者电流闭环时,应将反馈极性反相,才可以进行速度闭环或者电流闭环的实验,负责发电运行的电机频率会自动下降,直至过载烧毁;

网友F:
5、如果发点运行的电机,是速度闭环或者电流闭环时,应将反馈极性反相,才可以进行速度闭环或者电流闭环的实验,负责发电运行的电机频率会自动下降,直至过载烧毁,同时电动运行的电机也一样,频率猛增、电流猛增;

网友F:
“为什么?”

1、速度闭环,当负载增大速度下降时,反馈速度下降趋势,频率调节器增大输出频率,增大转矩与负载平衡,转速不下降,保持恒速;

2、该电机工作频率低,转子被拖动速度上升时,速度闭环反馈转子速度上升趋势,频率调节器减小输出频率,这样会迅速进入发电状态,且频率下降的更快,形成正反馈!

3、所以当速度闭环控制的电机在对拖时,频率低,调节输出频率更低,频率自动迅速下降,进入发电运行,且电流随频率下降迅速增大,直到过载停机保护!

网友F:
1、电流闭环,当负载增大时,电流增大,检测反馈电流增大趋势,频率调节器输出频率下降,减小转矩电流,减小负载,保持恒电流;

2、该电机工作频率低,转子被拖动速度上升时,电流减小,检测反馈电流减小趋势,频率调节器输出频率上升,增大转矩电流,增大负载,所以频率会自动上升,无法进入发电运行!

3、所以当电流闭环控制的电机在对拖时,另一台电机频率上升时,它的频率会自动跟随上升,难以进入发点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