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问题

楼主(2012-02-16):
用汽缸控制行程,在汽缸没到磁性开关 的位置就接通下一不动作是什么问题?用气缸推动一个物体移动,磁性开关是气缸上的一个位置监测开关,这个开关输出应该给PLC的,到了之后PLC才进行下一个动作,现在是没有到位置,就转到下一个动作了,这个问题症结应该在PLC内部逻辑上,或者这个磁性开关的输出和别的设备弄混了。 内容的回复:

PLC程序是没问题的,还有磁性开关输出也没有和别的设备弄混。是正常工作几次会出现一次误动作的情况

内容的回复:问题已解决,是电缆线的问题。之前用二十几股一跟的线会不带屏蔽的会出现问题,现在用散线机器正常运作了。

在这里小弟谢谢各位了,谢谢!

网友A:
慢慢来。先说清楚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下一不动作是什么问题?

网友B:
首先你那个是什么汽缸中通的么? 其次为什么会通一下。是否到最大行程了?

网友C:
不动作:看看气源有没有问题

看看气缸是不是行程走到头了

看看电磁阀阀芯是否完好

看看电磁阀头线圈是否完好

看看电磁阀得电是否正常

网友D:
是想说没有到磁性开关的位置就接通下一个动作吗?

如果说这个的话,就要说说磁性开关的特点了!

磁性开关有一个动作区间,只要气缸运动到这个区间内,磁性开关就会动作。一般这个动作区间在磁性开关左右各5-8mm范围内。注意超出这个区间也有误动作的可能。

网友A:
上面诸位辛苦了。

请先不急着发言。到底是下一步动作,还是下一步不动作呢?两种可能都有。但是肯定的一点是:楼主打错字。

我们先让他再说说,再说说。

网友E:
楼主说的是用气缸推动一个物体移动,磁性开关是气缸上的一个位置监测开关,这个开关输出应该给PLC的,到了之后PLC才进行下一个动作,现在是没有到位置,就转到下一个动作了,这个问题症结应该在PLC内部逻辑上,或者这个磁性开关的输出和别的设备弄混了。

网友F:
检查一下你的气源的压力是否足够,

进气管直径是否足够,

阀芯是否正常,

感应开关是否离开准确位置。

网友G:
    请楼主上图更为清楚

1,在气缸没到磁性开关 的位置就接通下一不动作是什么问题?

     有点不太清楚意思,是磁性开关有一下信号就不动作吧,那你检查你的磁性开关是不是没有放在气缸的顶头处,还有就是可能你的控制中只要有磁性开关信号就停止输出啦

2, 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磁性开关本身有无故障,如信号不稳定之说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楼主说的是用气缸推动一个物体移动,磁性开关是气缸上的一个位置监测开关,这个开关输出应该给PLC的,到了之后PLC才进行下一个动作,现在是没有到位置,就转到下一个动作了,这个问题症结应该在PLC内部逻辑上,或者这个磁性开关的输出和别的设备弄混了。 内容的回复:

PLC程序是没问题的,还有磁性开关输出也没有和别的设备弄混。是正常工作几次会出现一次误动作的请况

网友H:
可能是磁性开关检测的位置不对,没有到位置。只要气缸以动作就有信号输出了,信号就给到PLC了,所以PLC就会执行下一步动作。

网友I:
气缸运动过程中PLC有没有得到位置检测的信号,你可以现场监控,如果PLC确实收到了信号,那肯定就是磁性开关的问题(可能是线路、磁性开关本身),如果PLC没有得到位置检测的信号而执行了下一步,毫无疑问是你PLC程序不稳定。

网友J:
把你带的负载撤掉试试

网友K:
1 拆掉磁性开关的PLC输入点。看是否有输出。

2从气缸上 拆掉 磁性开关,气缸能否到达最大行程。运行是否存在问题。

3 用手拿磁性开关在气缸上改换位置。查看气缸的变化。及PLC的变化。

这样就可以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L:
//2012年2月18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