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和预防零线断线故障

楼主(2012-02-16):
                                                               如何判断和预防零线断线故障

      在三相四线制低压供电系统中,零线的作用是: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时,能保证零线上的阻抗为零,以消除中性点位移,使各相的电压保持平衡。三相中有一相发生断路,只影响本相,其他两相电压仍保持不变,接在这两相上的电气设备仍能正常工作。但是,如果三相四线中的零线因故断路后,则会使三相电压不平衡,可能烧毁电器设备,或使电气设备无法正常使用。零线断路有以下几种情况:

  1.单相供电:在单相供电范围内发生零线断路故障,能使供电范围内的电灯不亮,其他电器不能使用。这时,用氖灯验电笔验电,相线、零线都亮,用数字验电笔验电,相线和零线都显示相电压,但用电压表测量却没有电压指示。根据上述情况则可判定该供电范围内零线断路。

  2.三相四线制线路某一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的具体表现是:在这一分支供电范围内,一部分用户的电灯亮度不够、日光灯不能启动、电视机亮度下降、图像缩小,有电压保护的电器则无法开机或自动关机,而有一部分用户的电压明显升高、电灯特亮、电扇转速加快,情况严重的,电灯或其他电器很快烧坏。发生以上情况则可判定该分支零线发生断路。

  3.某三相配电变压器供电范围内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即零线母线发生断路,具体表现与三相四线分支发生零线断路故障相同,只不过范围更大、危害更严重、损失更严重。

  主要预防措施:三相四线制供电,单相负荷应尽量分配均匀,要保持三相负荷平衡,加强对三相电流的监视,发现不平衡时要及时进行调整;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电流不能大于相线电流的1/4,零线截面不能小于相线截面的1/2。单相供电零线截面应和相线相同;零线的连接要牢固可靠,配电变压器及配电屏的引入、引出线应使用铜铝过渡线夹,并加强巡视和维护,特别要进行夜巡,发现接头打火要及时进行处理;三相四线制线路的零线不能装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断开三相四线制电路时,应先断开相线,后断开零线,接线时顺序应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