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坏求助

楼主(2012-02-16):
黄工 你好

我单位有一台ABB ACS800-11-0016-3变频器 上电后显示故障 511 (整流器故障),打开机壳 ,接触器(线圈24V)不吸合。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输入与DC+  DC - 显示为0.36  及1.9 ,应认为整流部分是好的。没有发现损坏件。

另 整流器是二极管还是可控硅? 请指教。

网友A:
已经通知黄工了,耐心等待哦。

网友B:
这个帖子让兄弟怎么说呢,非常感动也很尴尬,呵呵,感动这么多兄弟信任,尴尬于最近工作忙,不能及时回帖,并且兄弟的些末道行真不敢拿出来摆弄,立那个ABB的帖子只是想建立一个平台,大家互动,互相学习,更期盼高手不吝赐教,让我们共同学习提高,知识分享,也是有感于长期做技术支持,碰到技术难题总想找人商量商量,鉴于此才立了那个ABB的帖子,如果不嫌弃,我更希望兄弟能去那儿发帖,我经常整理资料,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更快的找到自己需要解决问题的答案。

网友B:
变频器主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B:
D1到D6构成变频器的三相整流桥,是六个二极管,K就是所说的24V接触器了,因为Cd电容容量通常比较大,在变频器刚上电的瞬间,电容回路好比短路,电流很大,容易烧坏整流二极管,所以加个接触器刚上电时接触器不吸和,把Rd电阻串联进Cd电容的充电回路中,启到限流的作用,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吸和接触器,将Rd电阻旁路掉,完成充电启动过程。

网友B:
根据这个电路图,王兄弟去研究一下,你测量的过程,表笔如何放置读数,继电器何时吸合,主回路有没有问题,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网友C:
量一下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或导通电压,或测一下整流桥出来的电压就可以判断是否是整流电路的问题

网友D:
测量变频器的P(+)和N(-)的电压,如果有DC540V左右的电压就说明整流桥正常。

网友E:
内部消息,青岛黄工已被评为中国工控网论坛变频器版块组成员。

网友B:
对:墨之殇关于内部消息,青岛黄工已被评为中国工控网论坛变频器版块组成员。内容的回复:

网友F:
这种800-11变频器,接触器本身是三点吸合,2点保持,1看看接触器上所有点不松动,2打开接触器清理灰尘,3功率板坏,4 光纤,或光纤盒坏

网友G: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楼主:
谢谢各位 经过几天努力 接触器问题已解决,原因是24V没送过来,有一器件3225k250不通,用1A保险管代替。但是送电后,仍报FF51故障。今天又发一贴求助。

网友H(2013-01-05):
ABB ACS800-11系列的变频器是IGBT整流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经过几天努力 接触器问题已解决,原因是24V没送过来,有一器件3225k250不通,用1A保险管代替。但是送电后,仍报FF51故障。今天又发一贴求助。

你好 ,王工看到你的这个帖子  不知道最后你怎么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