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和欧姆龙

楼主(2012-02-16):
大侠好:

          我现在弄欧姆龙的伺服系统项目,一个伺服750W的电机带丝杆转动来完成对箱体的移动,但需要找方向和距离,距离定位是靠光栅尺连接伺服驱动器上。

          我想问下光栅尺发的脉冲给到伺服驱动器里,在驱动器里是怎么读取的?如何编译的?把脉冲数存到了哪个区域?欧姆龙的PLC又是怎么读取这个脉冲数值的?

网友A:
光栅尺和伺服驱动器是两个很好的搭档,二者组成一个闭环位置控制系统堪称完美,关键是要根据你的脉冲当量和光栅尺分辨率设置好驱动器中的电子齿轮比,这些参数都计算好后,调试就很简单了,PLC读取这个脉冲值,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和驱动器通讯读取还是高速计数,如果是后者,只需要设置以下驱动器的脉冲输出参数即可。

楼主:
光栅尺连接到伺服驱动器上,驱动器连接到OMRON的位置模块上。

我们用的是CJ1WNC414的PLC,我现在不知道从光栅尺的读取来的数被放到驱动器的哪个区域了,而我PLC又从驱动器中的哪个地址读了光栅尺的数?是通过什么方式读取的?谢谢!!!

楼主:
我齿轮比设置的是1,伺服驱动器用的是G5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