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2-02-16):
传感器温度误差补偿方法有哪些?

网友A:
      常用线性化处理方法:用硬件组成非线性环节补偿、用软件实现线性化处理。两者一个是用电气元器件来实现,后者是用计算机软件来实现。
      温度误差的修正方法:

      1)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用多段折线法来补偿热电偶的非线性,它主要是利用并联电阻来改变特性曲线各段的斜率。

      2)热电阻:线路电阻补偿,采用三线制接法,将热电阻连接到电桥,用电流正反馈方法进行特性的线性化处理。

网友B:
楼上分析很详细;学习一下啊!!!

网友C:
现在基本所有的温控仪里面都有温度补偿这个功能,根据情况你增加还是递减就可以了

网友D:
热电偶测温在选择补偿导线时一定要注意不同类型的热电偶需要选择与之相对应的补偿导线。

网友E:
传感器温差补偿有硬件补偿也有软件补偿。

热电偶:硬件补偿就是在冷端加一个热电阻测温元件,一般使用PT100,然后加入计算,得到测量值,软件补偿就是使冷端处于一个恒定的温度,然后把这个温度加入到软件计算中,最后得到测量值。

热电阻就只有通过硬件来实现了,也就是线路补偿,尽量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以消除线路的影响。

网友F:
//2012年2月18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