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无线通讯

楼主(2012-02-16):
想给单位的西门子300装个无线通讯模块,将工程师站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请教高手应该加装一个什么样的模块啊?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如果只移动工程师站的话,我建议装个无线交换机,然后工程师站上装个无线网卡就行了

网友A:
有不同意见的,大家可以说说

网友B:
net模块上插根线连到电脑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移动工程师站的话,我建议装个无线交换机,然后工程师站上装个无线网卡就行了

加一个MPI(DP)转以太网模块BCNet-S7MPI,

通过网线连接无线交换机, 工程师站有无线网卡就可以了;

也可以通过公司局域网来连接;

如果要远程(外地),可以考虑3G上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