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并联

楼主(2012-02-16):
大家好,我们在做变压器的更换完成后,做变压器的并联运行合相运行时,发现相电压的电压相差420V,同相之间也相差240V,不知原因,请大家帮助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21700554400001

网友B: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合相运行 没试过

网友C:
不会是你的测量仪表出了问题吧?

网友D:
两台变压器的接地和接零都做好了吗?要不怎么能那么怪?

网友E:
有一下几个原因:

1、每台变压器的但相对地电压多少啊,相差大吗,如果不一样先调一样了;

2、再者就是变压器的档位是否一样;

3、变压器是一个厂家吗,容量一样大吗,阻抗一样吗;

4、对变压器的绕组进行测试,看直流电阻一样吗;

5、变压器的接地是否都完好,在同一地上;

网友F: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是有严格的限定条件的,包括容量,高低侧额定电压,变比,联接组别,阻抗标幺值等因数,如果变压器容量较大,一般都有供电局或指定的有资质的单位实施,他们应该是专业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是有严格的限定条件的,包括容量,联接组别,阻抗等因数,如果变压器容量较大,一般都有供电局或指定的有资质的单位实施,他们应该是专业的啊。

我觉得也是,因为是变压器并联操作,就像电源并联使用一样,如果容量、以及一些内部参数不一致可能会导致变压器损坏,我想问一下,什么地方使用到了变压器并联?

网友H:
变压器并列运行投入母联开关前,要检测同相二段母线的电压,电压应该为零,最多不能超过5V(这是我的经验,不是标准啊),你那出现420V,说明相位错了。用电压表测量,看哪二端电压是零,那才是同相,从变压器那调过来。

网友I:
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各变压器的原边额定电压要相等,各副边额定电压也要相等,即变比要相等;

2、各变压器副边线电势对原边线电势的相位差应相等,即连接组要相同;

3、各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标么值应相等,短路阻抗角应相等。
另外还要注意相序不能有错。

网友J:
你是不量错了相,或者你的进错相了

网友K:
楼上各位说的合起来很全面,根据楼主的测试结果,可以断定是新换的变压器接线组别不同,其中一台是Dyn11接线组,一台是Yyn0。虽然其它条件满足,但接线组别不同,二次电压相位差造成同相间有电势差,电压等级、变比、接线组别这三个条件是必须满足的,短路阻抗可以有差别,它主要影响两台变压器的负荷分配,容量差一般不超30%,但短路阻抗要与容量成比例。

另外,现在推广应用Dyn11接线组别的变压器,以减小高压电网的谐波。我们地区供电公司已经不允许用户变压器并列运行,是强制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各变压器的原边额定电压要相等,各副边额定电压也要相等,即变比要相等; 2、各变压器副边线电势对原边线电势的相位差应相等,即连接组要相同; 3、各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标么值应相等,短路阻抗角应相等。另外还要注意相序不能有错。

网友M:
变压器并联的条件:

1、各变压器的原边额定电压要相等,各副边额定电压也要相等,即变比要相等;

2、各变压器副边线电势对原边线电势的相位差应相等,即连接组要相同;

3、各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标么值应相等,短路阻抗角应相等。

我还要补充一条:容量比小于3:1

楼主你的变压器符合上述的规定吗?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www.xindianli.com/dianlijishu/201011/13-168661.html

网友H:
怎么都是变压器并列运行条件?变压器都换了,能不知道并列运行条件吗?问题在高、低压侧的母线安装,同相位没找对。

网友N:
楼上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A:
//2012年2月18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是有严格的限定条件的,包括容量,高低侧额定电压,变比,联接组别,阻抗标幺值等因数,如果变压器容量较大,一般都有供电局或指定的有资质的单位实施,他们应该是专业的啊。

网友P:
觉得不要变压器并联,可以分路负载单独运行最好;

网友Q:
我们做变压器并联一般是同一厂家的变压器,容量、阻值、额定电压一致。并联式测量两母线相电压,一般不能超过5V,接下来才能并联运行

网友P:
“发现相电压的电压相差420V,同相之间也相差240V,”

1、这是变压器的时钟接法不同的缘故;

2、并联的变压器的时钟联结组别要相同!

网友R(2012-04-25):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是有限定条件的,

             1. 高低侧额定电压,

             2. 变比,

             3.联接组别,

             4.阻抗标幺值等因数,

             5. 容量可不同但是也是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