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300源文件压力变送器量程怎样改变

楼主(2012-02-16):
求s7-300源文件程序中,压力变送器量程怎样改变,能改变吗,说详细点。

网友A:
在源程序中,用FC105块来进行换算,在换算时可以通过改变上限和下限的之来改变其量程。

网友B:
这个只要能够看得懂源程序,知道模拟量信号的处理程序,只要能够看懂,找到量程数值的部分不是难事,只要把这个数值修改后,在把上位机的显示流程图中的也做相应的修改问题不大。

网友C:
楼主去看看模拟量是编程是怎么处理的,就知道该怎么样改量程了!

网友D:
//2012年2月18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