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这类SEW电机的吗?

楼主(2012-02-17):
     公司2010年进口的设备上的传动用的SEW电机坏了,齿轮箱内一轴杆断,在国内还找不到这个型号,晕

其型号:RF17DRS71M4BEV MSW/ASAS/TF

电机接线盒内带有起停及正反转控制器,PLC模块只给起动信号及检测信号就行,再来接线盒图

楼主:
一个方形电源盒及一个 M12 标准插头线接口

网友A:
这种电机比较智能,接线盒内部就有控制系统,这个电机电机和减速机是一体的吗?如果不是可以单独配个减速机。

网友B:
电机能转就换个减速机

楼主:
电机电机和减速机是一体,不可以单独配个减速机,接线盒内还有正反转控制系统及输出信号报警等

网友C(2012-05-14):
这应该是变频器和电机一体的机子。

那个盒子内的东西就是一个变频器,不过做的小巧点。

网友D:
联系SEW中国,买它的部件也可以的,把设备的厂家编号一起发给他们,他们可以查到这台设备的档案

网友E:
国外的东西就是紧凑型,国内属于大肚子型!

网友F:
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变频器和电机一体的机子。那个盒子内的东西就是一个变频器,不过做的小巧点。

不是变频器一体机吧,应该是刹车制动吧,第一张图扇叶前面部分。一些物流线经常会用到SEW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这应该是变频器和电机一体的机子。那个盒子内的东西就是一个变频器,不过做的小巧点。不是变频器一体机吧,应该是刹车制动吧,第一张图扇叶前面部分。一些物流线经常会用到SEW的电机。

如果只是刹车的话一般只是进去电机电源线就行了。除非电机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联系SEW中国,买它的部件也可以的,把设备的厂家编号一起发给他们,他们可以查到这台设备的档案

    当时就联系了 SEW 苏州工厂,一查编号及型号说这个型号国内不生产,是国外 SEW 厂家定做的型号

网友J:
老贵的家伙哦,修一下也是老贵的说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联系SEW中国,买它的部件也可以的,把设备的厂家编号一起发给他们,他们可以查到这台设备的档案 内容的回复:    当时就联系了 SEW 苏州工厂,一查编号及型号说这个型号国内不生产,是国外 SEW 厂家定做的型号

设备是进口的

网友M:
测绘一下定做个轴,不知安装位置在那,方不方便拆卸

网友N:
SEW减速箱,单位的秤上有两只,速比一个是17.4(出料),另一个是80(搅拌),

80的坏了,就用17.4的代,开始很好,过了两个月不行,再也带不动了,

领导安排又加了个小变频器减速,屁用没有,原来减速箱有加大扭矩的

作用,而变频器虽能减速,但减少了扭矩,更加带不动了。

    仪表设备上用了机械的东西,备件不好买,三个月都没买来,追查责任。

车间索性关掉这个80的搅拌电机,运行却正常,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测绘一下定做个轴,不知安装位置在那,方不方便拆卸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