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双机热备冗余

楼主(2012-02-17):
怎样实现intouch的双机热备冗余,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沙发,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沙发,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C:
请关注本提问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21822574400001

网友D:
InTouch的工程通过网络是可以在多个机器上打开的,不知你想要的冗余是什么样的?

可否把需求说的更明确一点。

你是想数据源IO Server那里冗余,还是InTouch的HMI冗余?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Touch的工程通过网络是可以在多个机器上打开的,不知你想要的冗余是什么样的?

实现HMI双机冗余,一台故障后另外一台马上投入使用,中间间隔时间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HMI没有这样的功能的。它只是一个画面。

你可以两台电脑打开同一个HMI画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