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助,施耐德plc如何判断模块故障?

楼主(2012-02-17):
新手,想咨询一下施耐德plc编程时,如何对模拟量输入模块进行监控,并将监控结果用于程序控制?

网友:
查手册呀,一般都要经过硬件设置和软件设置两步的。结果会在CIO区的某个地址,看看你用的是哪一个模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