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粉仓 物位检测 用什么产品比较好

楼主(2012-02-17):
煤粉仓 物位检测 用什么产品比较好  请详细说明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使用超声波的或者是雷达物位计,因为煤粉仓平时内部会有悬浮的煤粉,对于超声波和雷达测量可以完全克服这种影响,能够达到准确测量,二者均是非接触测量,减小了日常维护和煤粉埋附等因素的影响,在正常测量范围内不会出现侧量偏差,不过为了侧量的稳定性和长期使用,最好选用进口的,西门子、E+H的都不错,在国内已有很多年的使用经验了。

网友B:
 CLW-DR-2型

-------------------------------------

最佳应用场所:电力、冶金、水泥、化工等行业的煤粉仓

测量原理:分段连续测量原理、射频锁相分层扫描测量技术

特点:

1.自动校准,免调试,免维护

2.智能化判断,抗干扰能力强,信号稳定,实时连续高精度料位测量

3.自成阻容测量体系,工作与料仓形状无关

4.测量精度不受物料湿度、温度、密度及飞灰的影响

网友C:
这问题好像问过吧

超声波的或者是雷达物位计

还有怪话二王推荐的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1615305300001-1.shtml

网友D:
最好选用雷达料位计。雷达料位计比较稳定,超声波料位计受环境的干扰比较大,如潮气、水等等,导致料位计测量不准确,而雷达料位计就没有这中弊端。

网友E:
 //2012年2月18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