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2012-02-17):
接触器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A:
咳,怎么说呢,这种问题你要完全解释可以去百度。这里没有教科书式的解答。

简单说,接触器是用于通断较大电流的,为什么说较大是与继电器相比较较大。常规意义的接触器有线圈,线圈通电接触器触头吸合,反之断开,所以可以通过控制其线圈来控制其通断。原理与继电器没有什么区别。当然,现在或者以后可能会有通过通信控制的所谓电子接触器。

网友B:
接触器是指工业电中利用线圈流过电流产生磁场,使触头闭合,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电器。接触器由电磁系统(铁心,静铁心,电磁线圈)触头系统(常开触头和常闭触头)和灭弧装置组成。其原理是当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通电后,会产生很强的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衔铁,并带动触头动作:常闭触头断开;常开触头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头复原:常闭触头闭合;常开触头断开。

可快速切断交流与直流主回路和可频繁地接通与大电流控制电路,常用来控制电机。

网友C:
主要用来实现控制时的需要

网友D:
以弱小容量电流控制大电流主电路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