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积分求助:西门子交换机X204如何配置

楼主(2012-02-17):
所有积分求助:西门子交换机X204如何配置,只需要配置MAC地址吗,其他的像冗余还需要配置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好说,X204是机遇ISO协议的,即工业仪态网协议,如果不进行网络管理,就不要配置IP地址了,只需要配置MAC地址,但是两个网段如果要通的话,要配置IP地址的,并且要做地址影射。冗于是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