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2-02-17):
我们车间在配电柜里安装计数器,但因为某种原因计数不准?请教一下是不是因为走线槽的问题,感应电流的干扰…………

网友A:
如你使用的是仪表式计数器,只须给它输入短路信号就可以计数.如你使用的是PLC内部计数器,那就要使用脉冲信号.不然会多计.

网友B:
计数器的包装盒里应该有一个电解电容,把它并联到计数输入端。